pads画两层板如何处理电源网络和地网络,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3-05-22):
电源种类和地种类比较多,画两层板该如何处理电源网络和地网络,求高手指教????

网友A:
分开铺铜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开铺铜就好了

    2层还分开铺铜?

网友:
    主要是理清楚电源给哪些地方供电,2层板电源都是拉线的

网友:
    正常走线就可以了,注意电流和走线宽度。

网友:
    要看你的板子上是否有没有高频,低频的两种或多种不同的信号,单一的一种信号无需分地,但都要尽量保证地的完整性。

网友B:
    反面少走线,保持地的完整性,发一个我的板给你瞧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面少走线,保持地的完整性,发一个我的板给你瞧一下。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