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在PADS9.3里打开DRC就会卡死,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22):
求解!在pads9.3里打开DRC就会卡死,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板子有点像播放盒

网友A:
    应该是地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地线有问题!!!!!!!!!!

找不出来啊,怎么设置一下?

网友:
    我上一次画一个MID 8726的板也是这样子的,打开DRP要过两分钟才跳过去,真是晕死了,我后面用360杀了一下毒,后面我再画了一块8726的板却没有过这样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