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用SKILL删除或增加一个钻孔的figure啊!

楼主(2013-05-22):
请教一下啊,用skill删除或增加一个钻孔的figure用什么命令啊。
我的目地是想让几个我有须要的过孔在自定义的层面生成钻孔图型,其它没有用到的过孔不出。这能实现么?

网友A:
直接根据钻孔尺寸在某一自定义层面绘制SHAPE应该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根据钻孔尺寸在某一自定义层面绘制SHAPE应该就可以了吧。

版主如果想创建一个figure要用什么函数啊?

网友:
升级之路,不堪回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