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owerPCB如何将只有一个引脚的网络引出导线

楼主(2013-05-22):
现在板上有几个器件的引脚除了与金边(金手指,属性是铜皮)连接外,没有与其他器件连接,但PowerPCB认为是孤立的网络,在改引脚上线根本无法引出,请教各位如何解决,谢~

网友:
可以建立一个和线宽一样的封装,把这个管教和这个封装连起来就可以了
如果线不是很长,直接做铜皮当成走线就可以了
像你这样,应该把金手指做成封装

楼主:
线都走完了,懒得再做封装了,形状还是不规则的。直接连铜皮了,谢楼上指点

网友:
上图,上文件

网友:
金手指焊盘应该做成封装来用,同意2楼

网友:
金手指里放个单面的焊盘!

网友:
金手指一定得是封装啊,不做封装设计不规范

网友(点评):
想偷懒的人,不谈规范!只谈怎么偷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