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封装?

楼主(2013-05-22):
cadence orcad 画 v5的FPGA版。。不知道元件库在哪找?官网没有把好像?

网友A:
這東西也能賣?

http://www.schematicsymbol.com/xc5vlx.htm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東西也能賣?

http://www.schematicsymbol.com/xc5vlx.htm

Virtex-5为什么不能卖?很多军工都用V6 K6 A6的FPGA吧?

网友(点评):
Schematic symbols sold on this page all belong to the Xilinx Virtex5 LX family.

网友(点评):
他們是賣 Orcad 器件符號,不是芯片!>_<!!!

网友A:
去找你的代理商或許有機會!

三年前要用一顆 100 Pin 的 Spartan 3,想說也沒幾個腳自己建算了,沒想到代理商說他們早建好在等我們這些人(客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找你的代理商或許有機會!

三年前要用一顆 100 Pin 的 Spartan 3,想說也沒幾個腳自己建算了,沒想到代 ...

你用他们的IC,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应该是都有提供的吧?

刚查了一下我自己电脑里面的库,好像spartan-3和V4,spartan-6,v6还是有的,但是V5貌似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