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着v5的封装

楼主(2013-05-22):
画原理图,怎么着xilinx的封装

网友A:
xilinx FPGA 的 ORCAD 畫法請參考 http://www.schematicsymbol.com/xc5vlx.htm
PCB Footprint 請自行取名,只要跟 PCB LAYOUT 軟件對應的上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ilinx FPGA 的 ORCAD 畫法請參考 http://www.schematicsymbol.com/xc5vlx.htm
PCB Footprint 請自行取名, ...

1156个管脚啊,不是真自己画把

网友:
不想自己畫,就花錢買【2樓的網站就是賣元件符號的】。
如果也不想花錢買,就找代理商談判吧!【不給元件符號就換成其他廠牌或代理商】

网友:
从PDF导出引脚到EXCEL,建PART时复制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