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什么是波峰焊,脱锡PAD

楼主(2013-05-22):
【求助】什么是波峰焊,脱锡PAD   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偷锡焊盘。过炉时,锡会由IC的引脚滑向那个偷锡焊盘。从而减少短路。这个的放置位置 事先得考虑板子进波峰焊的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偷锡焊盘。过炉时,锡会由IC的引脚滑向那个偷锡焊盘。从而减少短路。这个的放置位置 事先得考虑板子进波峰焊 ...

非常感谢   我还想请问波峰焊是怎么个焊接法 ?

网友:
炉子里的焊锡就像煮沸的水一样,板子在上面缓缓过去,反面的引脚就被焊接了。

网友:
波峰炉相当于一个大焊锅。里边有个泵。不停把锡液抽上来。咕咚咕咚。。。形成一个个的波。板子过去。有引脚的位置会被焊接上。

网友:
脱锡PAD靠的是熔融焊锡的张力,就像水滴会被最近的水吸引一样,在接插件最后做空焊盘,焊锡会被空焊盘上的焊锡牵引,防止最后两个脚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