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我是新手,请教大家个问题哦

楼主(2013-05-23):
pads中怎么设置才能让元件间的最近焊盘不小于一定距离

网友:
    你只要不让元件本体不重合肯定满足的

楼主:
    那也是,不过要保证间距不小于一个具体的数不知道怎么弄哦,就是想保证安全间距哦

网友:
    可以通过设置设计栅格来实现,显示栅格可以看到移动的元件是否满足要求

网友:
    rules的default里不是有pad对pad的间距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是,不过要保证间距不小于一个具体的数不知道怎么弄哦,就是想保证安全间距哦

大部分都在这里设定
然后 very design\Clearance

楼主:
    这里面设好了就ok了吗,间距小于设定值就会自动推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面设好了就ok了吗,间距小于设定值就会自动推挤吗

不会自动推挤,只是你在检查的时候间距小了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