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阻抗版 流程

楼主(2013-05-23):
因为小弟之前没做过阻抗版
所以刚来公司 不是很懂洗阻抗版 的流程

一般来说 大家都是把Gerber 和 需要阻抗控制的地方 制作成文件
交给板厂

然后板厂 会依照阻抗需求 做适当的线宽 线距 调整
如果 我们Gerber中 有些无法调整的地方 板厂会告诉我们
不过一般来说 应该 板厂都有能力帮我们调整

我这样的认知 是否正确
请各位前辈 指教一下

网友:
建议最好先自行模拟或跟板厂沟通下,对双方都有好处

网友:
    没有错,阻抗板很多时候板厂没有你所要求厚度的基板,它就会自行调整叠层的厚度,你要求了阻抗,它就会自行调整线宽和线距来调整阻抗的。所以一般做阻抗的单端线还有差分都会和低隔开一段比较大的距离,一个是3W避免干扰,在就是方便板厂做阻抗自行调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