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Q11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3-05-23):
这个Q11有什么作用

网友:
个人猜测,是去除插拔时的电压波动的,瞬间电压通过电容C79,打开Q11,使R9接地放掉电;请各位大神指正

网友:
忘了问一句了VIN是不是电源插座....

网友A:
延遲開機

简单的复位电路 ,不过一般对时序要求不严的系统及平台用不上
教他釣魚,不如丟下去餵魚。>_<!!!
授之鱼不如授之渔,版主给力啊。请问版主仿真软件是?
斑竹好样的

网友:
樓主你的 Q11 和 Q12 放置的方向錯誤。【 D 和 S 錯了】 放錯了就無法仿真了。

楼主:
应该怎么放?

楼主:
这样放能不能工作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放能不能工作起来?

你的脚对应的D和S没错只是连线错了,这样只是看着有问题,实际做出来没错

这个是正确的

这个是正确的

网友:
PMOS的S端電平要高於D端電平。
NMOS的D端電平要高於S端電平。
以上這樣才對,否則寄生二極管會使其導通,無法控制OFF。

网友:
根據DATASHEET,應該是你的符號畫錯了【符號D和S畫錯了當然會使人以為接錯了】,但是實際引腳是有接連到正確的位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延遲開機

斑竹能不能仿真下5V输入时有尖峰电压时的情况,就是就是5V输入是突然有一个大于5V的尖峰产生时的波形

楼主:
是不是我的水平太低了,我还是没看懂,Q11是怎么实现延迟开机的,过程能不能讲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斑竹能不能仿真下5V输入时有尖峰电压时的情况,就是就是5V输入是突然有一个大于5V的尖峰产生时的波形

"5V输入时有尖峰电压时的情况,就是就是5V输入是突然有一个大于5V的尖峰产生时的波形"  ==> 能不能有具體的圖案,甚麼時候有尖峰? 尖峰又是多大? 尖峰的樣子有如何?

网友(点评):
一群狗奴才果然好用!>_<|||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我的水平太低了,我还是没看懂,Q11是怎么实现延迟开机的,过程能不能讲一下。

C79_1UF 和 R13_1M 產生尖波(粉紅色線),Q11 的 R9_10K 輸出剛好會產生延遲的效果(橘色的線,就是與粉紅色線交疊的線)。

R9_10K 和 C85_22UF 又是一組 RC 延遲電路,D15負責截去C85產生的負電壓(紫色線條),經果Q12輸出去控制Q4開或是關(黃色線條)。

Q12輸出(也是橘色的線)就是那條與輸入草綠色相疊的線,可以看到輸入和輸出關係。

网友:
超級狗  一群狗奴才果然好用!>_<|||
---------------------------------------

太難的我不會,要請【硬件设计论坛】專職版主 ===> SUPOER GO 出手啦~~~~。

{:soso__8600509107917380223_4:}

网友:
yuweijian615  授之鱼不如授之渔,版主给力啊。请问版主仿真软件是?
--------------------------------------------

參考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663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5V输入时有尖峰电压时的情况,就是就是5V输入是突然有一个大于5V的尖峰产生时的波形"  ==> 能不能有具體 ...

就是电源插座不停插拔时产生的尖峰,斑竹可以用7V的尖峰仿真下;我还是觉得这个电路是去除插拔时尖峰的,C79和R23本身就是个延时电路,所以Q11时放电用的

网友(点评):
沒有具體的圖案,我不會設定。 >_< !!!

网友:
建議樓主 R23 旁邊要放置二極管,如同 D15 放置於 R87旁邊,目的是要加速 C79 放電,否則太快速的關閉再開啟,開機延遲會失效。

圖片 RC3 沒有二極管,圖片 RC4 加上二極管。可以看出差異處。

网友:
RC5 圖片是再次關閉然後開啟,開機延遲完全失效的現象。

网友:
VIN接入的时候瞬间使Q11导通,从而Q4导通,等电容充满电后Q11关断。

网友:
版主给力!!!
前面看原理图的时候就觉得怪怪的,真没分析出来,原来是Q11、Q12接法有问题,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79_1UF 和 R13_1M 產生尖波(粉紅色線),Q11 的 R9_10K 輸出剛好會產生延遲的效果(橘色的線,就是與粉紅色 ...

版主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用的什么仿真软件啊

請看 17樓的回答

网友:
5楼正解...电容缓慢充电,使R23上的缓慢达到Q11的开启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C79_1UF 和 R13_1M 產生尖波(粉紅色線),Q11 的 R9_10K 輸出剛好會產生延遲的效果(橘色的線,就是與粉紅色 ...

想问下版主,如果不加这个延时开机电路,会出现什么状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版主,如果不加这个延时开机电路,会出现什么状况

我只能分析電路原理,至於要加或是不加會結果怎樣?這要問樓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C79_1UF 和 R13_1M 產生尖波(粉紅色線),Q11 的 R9_10K 輸出剛好會產生延遲的效果(橘色的線,就是與粉紅色 ...

版主我有个疑问,盼解答:
   你仿真的那个电路有个电容C2只能感应瞬间电压,也就是VIN上电5V  c1次极马上感应到5V电压,
且放电速度很快,马上使M1关闭, M1的漏极从LOW--HIGH,  c2次极马上感应到5V(高电平)且经过很短的时间马上放完电,使M2截止,从而使M3停止输出,  我看你电路的仿真怎么C2的次极一直维持高电平, 且M3延迟段时间后也是一直持续输出,直到VIN5V停止供电,它们才停止输出。
Why  是什么让C2次级一直持续高电平?????????

网友A:
引用 网友E:
版主我有个疑问,盼解答:
   你仿真的那个电路有个电容C2只能感应瞬间电压,也就是VIN上电5V  c1次极马 ...

問題問得好。C2 維持高電平大約 40 秒之後會使 M2 OFF。

當 M1 OFF 的時候,電流經過 R2 、C2,R3 作用 ,M2 被打開,是因為 C2 尚未充飽, (就是前面圖片的紫色線條逐漸往下掉),RC時間常數=(R2+R3)*C2。

我仿真的原理圖裡面,C1+R1+M1 控制開機延遲時間。R2+C2+D1+R3+M2控制關機的時間。

因為我仿真的時間長度選擇的是回應樓主所問的 Q11 作用,沒考慮 Q12 的時間作用,仿真的時間只用到10秒到20秒左右。如果要看 Q12 作用,就需要將仿真的時間加長到100秒,這樣才可以看到2個周期的變化。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問題問得好。C2 維持高電平大約 40 秒之後會使 M2 OFF。

當 M1 OFF 的時候,電流經過 R2 、C2,R3 作 ...

感谢版主的解答:
          先考虑开机过程:  如果此电路为开机延迟电路, 理论上M3 D极输出比VIN 5V输出延后数秒,   可是此电路由于 (RC時間常數=(R2+R3)*C2)的原因,会使输出在(RC時間常數=(R2+R3)*C2的时间后),停止输出(M3 OFF),  这不造成的供电中断,为什么要设计这种逻辑?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感谢版主的解答:
          先考虑开机过程:  如果此电路为开机延迟电路, 理论上M3 D极输出比VIN 5V输 ...

为什么要设计这种逻辑?  ===> 這個問題我也想過,我也不是很清楚原因,估計是當機器供應電源的時候機器會自動開機,如果經過大約40秒後開機不成功,就則關閉電源,減少浪費電源或是其他電源上的衝突〈例如:某些地方會持續漏電〉。

如果在大約40秒以內成功開啟機器,樓主的原理圖裡面 Q4 總電源就會被 Q5 這邊的電路所控制〈就是那個PWR_EN信號〉,Q11 和 Q12這邊的電路就可以不用理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设计这种逻辑?  ===> 這個問題我也想過,我也不是很清楚原因,估計是當機器供應電源的時候機器 ...

 Dear 版主:
           我明白了, 我一直才在版主的仿真电路图,没看发贴人的电路,   开机后,由POWER EN 使Q4维持输出.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nswer and selfless dedication  .  Good luck to the webmast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想问下版主,如果不加这个延时开机电路,会出现什么状况

不加这个电路,插外电就不会自动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