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安装时候提示VC++2005错误,怎么搞?

楼主(2013-05-23):
取消后提示这个。

网友:
不要取消,让配置完毕。

楼主:
提示“无法访问您试图使用的功能所在的网络位置”

网友A:
取消掉它,安装完看看能不能用,最近遇到一例这个问题,虽然报错但是不影响使用

楼主:
取消后,安装完成后所有图标打开运行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取消掉它,安装完看看能不能用,最近遇到一例这个问题,虽然报错但是不影响使用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VC++2005哪个补丁没法卸载,而SPB16.6安装要修改他,结果没法安装,用Windows Install Clean Up软件把VC++2005(KB247175)的补丁强制删除就好了,呵呵。附件是这个删除工具。

网友(2013-10-31):
    多谢楼主分享。今天也碰到这个问题,试试看能不能装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搞定了,原来是VC++2005哪个补丁没法卸载,而SPB16.6安装要修改他,结果没法安装,用Windows Install ...

请教大侠这个工具如何用?,控制面板中KB2467175那个始终删除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侠这个工具如何用?,控制面板中KB2467175那个始终删除不了

    很简单啊,安装好Windows Install Clean Up 后,打开这个软件,选中那个VC++2005就可以强制卸载了。因为在添加与删除程序那里不能卸载,只能用这个工具强制卸载。

网友(2014-09-02):
    多谢,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希望可以解决,大好人,

网友:
    上次win8上面装16.6也遇到这个问题,重装了几次还是一样,也是提示上面类似错误,装好了破解orcad可以用,pcb 工具打不开,最后面才发现 是计算机的用户名是中文, 必须重装系统 用英文命名 用户名这才把软件装好。有一样问题的童鞋可以以此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