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DCDC 电路电感问题 帮忙分析下图形

楼主(2013-05-23):
1.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处的震荡如何消除
2.每个方波上升沿之前那个尖脉冲式如何解释
3.是电感值选小了 还是大了
谢谢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Skyworks/AATI White Paper
Step-Down DC/DC Converter Input Ripple and Noise

网友:
你这个图是DC/DC电感后端抓过来的么?

网友: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处的震荡
振铃现象,只在buck开关电源工作在DCM(负载电流小)状态下才会有。跟你的DC-DC的SW节点的寄生电容相关,一般寄生电容越大,振铃现象越严重。振铃现象普遍存在,如果你不能容忍,可在SW节点串联RC电路消掉振荡,电容可取30pF,电阻取1K,然后逐步调阻值,看哪个效果要好一些。

支持!: 3.0 反对!: 3.0
支持!: 3 反对!: 3
应该是电感引起的,

网友:
附件里很好的解释了振铃现象。我是看这篇论文才理解的。

一种新颖的BUCK 型DC-DC 芯片的抗振铃电路.pdf

一篇关于振铃现象的论文

网友(2013-07-22):
都是高手 过来学习 谢谢分享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2014-05-09):
在mos管的gate加个几欧姆的电阻试试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2014-08-21):
电源模块的EMC好难弄

网友(2014-11-03):
学习 高手的经验

网友:
最近学到了,这个波形是DCM的波形,如果工作在CCM是比较规则的方波,所以电感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