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求教

楼主(2013-05-23):
1.首先求教下。爬电距离和电气间隙的区别?

2.其次,对于220V输入的12V直流电机控制电路,L N的裸漏端子之间,L与N的PCB走线之间,L的裸漏端子与N线之间,L或N的高压裸漏端子与低压走线之间,是二者都需要考虑么?

3.如果低压部分的金属开关紧贴PCB,而PCB上正好是高压走线,这个时候怎么解决呢?如果空间不够,开槽是否可以解决问题?开槽可以解决爬电距离,但是低压金属开关与高压走线之间沿空气的电气间隙满足不了怎么办?

希望哪位兄台给解解疑惑。先谢谢了

网友A:
简单说电气间隙就是空间最短距离。爬电距离是延绝缘材料表面要走的最短距离。比如cn到usa,电气间隙就是坐飞机过去的最短距离,爬电距离就是走海底,一步一步踩过去的最短距离。

如果两个导体间需要考虑这两个距离的话,大概7.5V(爬电)以上压差就可以查表去确定距离了。如果两个导体间只要求功能绝缘,就不用考虑间距,不短路即可。

如果是光板,就只需考虑板上的导体的间距。当然,装上了器件,那器件的金属部分也需要和板上的导体间有特定的距离。无论是开槽,还是改板,都必须满足两个距离的要求。

开槽只能解决爬电不足,不能改变电气间隙不足的问题。电气只能改板调距离,或密封死。

派大星出馬,觀眾有信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说电气间隙就是空间最短距离。爬电距离是延绝缘材料表面要走的最短距离。比如cn到usa,电气间隙就是坐飞 ...

首先多谢您的回复,让我受益匪浅!

举个例子,你看我理解的对不。如果需要满足基本绝缘,我查表确定的我的PCB上输入220V交流L与N之间电气间隙需要满足3mm,爬电距离需要满足4mm,而实际上我的输入端子L与N的焊盘的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是相等的,只有2.5mm,那么

1.在不开槽的情况下,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都不满足。

2.解决方案是_____

(1)焊盘间距直接增大到4mm以上,是之满足两者。
(2)如果空间有限,只能增大到3mm以上,满足电气间隙的要求,则同时需在L与N之间开大于1mm的槽,使之满足4mm的爬电距离。
(3)如果空间非常有限,只能保持在2.5mm,不能增大,是否可以在两个焊盘之间隔一个绝缘垫片,来增大电气间隙与爬电距离?

以上是我理解,希望您指正理解不妥的地方,先谢过。

网友A:
2如图,在A线处,开槽后爬电距离(绿色线)变大了。在B线处就没有效果。开槽宽度不低于1mm,长度要让两焊盘间的最短路程加大才有效果。
3垫片不行,因为垫片和pcb板之间有缝隙,这个措施是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如图,在A线处,开槽后爬电距离(绿色线)变大了。在B线处就没有效果。开槽宽度不低于1mm,长度要让两焊盘 ...

谢谢回复。出去吃个午饭回来,就看到了 还真是及时。

1.对于开槽的措施,如下图,因为两个焊盘空气间隙为3.2mm左右,能够满足电气间隙,但是满足不了爬电距离,所以我开了个>1mm的槽子

2.如果一个低压部分表面积很大的电位器,其裸露金属部分紧贴电路板,并且电路板顶层正好是高压走线,如下图,RP为电位器,红色走线为高压走线 如果由于空间限制,调整不了高压走线的位置,这样的话,是否可以通过在电位器与电路板之间增加一个绝缘垫片,来满足空气间隙与爬电距离呢?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A:
中间的大孔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大孔是什么?

是RP这个电位器的固定孔,而且这个电位器外表都是金属的

网友:
垫片增加不了多少距离,估计不行。

网友:
好帖子,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