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里面走差分对求教?

楼主(2013-05-23):
求教BGA里面两个过孔间走一对差分对,问是缩小两差分对两根差分信号本身的间距用大一小的过孔(20 10),还是说用小孔(16 8)两孔间过一对差分对,求教哪个方法对差分信号更好一些。。。。我记得,过孔越小,其自身的寄生电容也越小,更适合用于高速电路。同时问一下就是把差分信号间距缩小比如原先100阻抗要求4.5/10,在bga里面走4.5/6,出了bga变成4.5/10,想问一下这样走出来的线对信号有影响吗?

网友A:
有影响,只是影响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只是影响不大

那我想问一下是换成小孔好一点 还是走线上去和变化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想问一下是换成小孔好一点 还是走线上去和变化好一点

这个不好说,最好用仿真决定

网友:
你要根据层叠来算阻抗。可以将100ohm的阻抗算一个w/s能在过孔间过线的值。一般1.0mm BGA可在一对过孔间过线4/7,或4.2/6.8都没问题。但是 BGA钻孔为8mil,焊盘为16mil

网友:
这样就不用改变线宽。。阻抗也不会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