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出BOM剔除不安装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3-05-23):
请问orcad高手,在创建BOM的时候如何自动剔除不安装的器件。不能用Part Manager的BOM Variants,因为我没有CIS数据库。

网友:
增加 value2 的欄位,要安裝器件就填入確的值,不安装的器件就填入NM、DNS或是NC之類的。出BOM的時候就將value改成value2即可,原來的值還是表留在value裡面。

网友A:
Value2是怎么输出显示的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Value2是怎么输出显示的呢?谢谢!

【輸出顯示】你指的是BOM還是原理圖? 還是操作方法?

网友A:
原理图和操作方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和操作方法吧

參考下方圖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參考下方圖片

非常感谢,我的一直都有,之前没有在意,是CIS里面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谢,我的一直都有,之前没有在意,是CIS里面的,呵呵

版主的绘图方式还是比较雷人的,哈哈、、、

网友:
可以增加一个属性项目,然后出BOM的后用EXCEL排序一下,统一删除。

网友(2020-05-18):
#在这里快速回 感谢分享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