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拉线入门问题

楼主(2013-05-23):
刚学pads,自己也看了些书,实操了一下,总感觉摸不到门道。特别是拉线时,很难拉出自己想拉的线。不是说好的PADS易学易上手么,怎么就拉根线都这么难?

想问下高手,PADS中有没有toogle的操作,就是控制出线方向,是直出还是斜出?问题问得清楚吗?

网友:
同样是新手

网友:
就跟学车一样的,拉多了就有手感了,有手感了就能前进倒退自如了

网友A:
有技巧的。。。在Router设置下吧!!!

网友B:
LZ是否是会其他软件,接触PADS不习惯呢

网友:
    超级新手的我:看来也只有多练练,才会有概念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Router

用router时的确感到手感要好些。难道大家拉线都用router?

网友(点评):
反正我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是否是会其他软件,接触PADS不习惯呢

之前用AD和allegro都有控制出线方向的设定,在PADS中找不到,不知道如何控制出线方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技巧的。。。在Router设置下吧!!!

    如何设置。跪求指点一二。。。

网友D:
    不知你说的是不是如下的设定,
按 Ctrl + enter (即 Tools / Options)
    切换到 Design 左下的
Line/trace angle
    它只有三种角度设定,一般是用第1项diagonal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你说的是不是如下的设定,
    按 Ctrl + enter (即 Tools / Options)
切换到 Design 左下的

谢谢回复。我的意思是如果我选定了使用diagonal,那么我拉线时,能否控制出线方向,就像这个问题: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20684751.html

网友E:
    你是在ROUTER里面还是在LATOUT里拉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在ROUTER里面还是在LATOUT里拉线啊

用router的。现在用的有点习惯了。

网友:
PADS没有这个功能,你想说的这个功能对于PROTEL和PADS来说只是操作不同而已,你可以试试在PADS LAYOUT下面关掉DRC走线就基本满足你想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router的。现在用的有点习惯了。

网友(2013-06-30):
用了俩年的PADS,我表示目前目前还是处于新手状态,醉过醉过

网友(点评):
你两年都还没画过板子吧

网友(2013-08-07):
router 和layout里面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在自学,在layout里面走线,感觉不好用呢,不如allegro呢?请教好方法

网友:
请问我这里面红色框出来额地方怎么没有option选项呢,我的覆銅优先级都没法选择??

是2007[PADS Layout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最近也在用pads画板,怪不听话的,快气疯了,都不知道是设置问题还是软件本身问题。感觉allegro用起来比较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