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的走线,请大神指点

楼主(2013-05-23):
看到电脑主板上有这么个设计,看不出个头绪,请大神指点迷津。其中一张是全景,一张是局部特写。这个位置插件的是四个电感,就是板子另一面是电感,不知道为何它们的引脚要这样画线?

全图

全图

特写

特写

楼主:
还有旁边那些点点?不知道不是制造板子是电镀的要求?

网友A:
是ESD,防静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ESD,防静电的

这个长得像放电间隙,但是中间是连起来的,没有断开的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长得像放电间隙,但是中间是连起来的,没有断开的哦

请问这个形状怎么达到防静电的目的呢?

网友:
应该是做库的,是种器件,只是你发图上面是没有锡,ESD器件也不一定非要这样,但很多是做这种库的,一般都是板子周边的接口器件连接出来,需要先经过ESD器件在连接里面内部器件

网友:
    这是电源控制IC取样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反愦一般走6/6

楼主:
    导线的形状确实确定了它的阻值,能够电源取样,但在这应该不是,电源取样要在这段导体的两头对其电压取值。预留的其它元器件的封装,这个有可能。但是走的好像是差分线,觉得还是有特殊用途的。还有兄弟们那些点点呢?大家都没看到这个问题呢~~~

网友:
    电源在电感2端取样

网友:
    走得还挺像差分的。。。那种三角形的东西,很像RF电路上的铜箔做的无源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