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盲埋孔设计的PCB图纸

楼主(2013-05-23):
最近在要画一款集成度较高的板子,想用盲埋孔,求有用到盲埋孔设计的PCB一份,allegro的可以,最好是AD9的,求有使用过该工艺的同行帮帮小弟。

网友A:
这个是我做过的一块6410的核心板的埋盲孔区域,希望能帮到你.
画的不好看别见怪哈.

楼主:
多谢大侠!请容我先行研究研究,有疑问再向您老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我做过的一块6410的核心板的埋盲孔区域,希望能帮到你.
画的不好看别见怪哈.

大侠,问一下,这个孔位放在焊盘上需不需要特殊处理,如果不处理,锡膏融化后岂不是流入孔中,造成对应引脚少锡而虚焊?还有我看到过孔比盲孔要用的多,这个是基于良率的考虑还是这种特殊孔位是按照个数算钱的,基于成本的考虑的?

孔位在焊盘上

孔位在焊盘上

过孔数目比盲孔多

过孔数目比盲孔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问一下,这个孔位放在焊盘上需不需要特殊处理,如果不处理,锡膏融化后岂不是流入孔中,造成对应引 ...

这个问题你想多了...这么小的孔...锡膏处于液体的张力原因这么小的过孔锡膏是漏不下去的...
至于第二个问题关于成本的问题我也不是很了解,至于为什么都做了埋盲孔还要使用普通的过孔这是一个安全的保障问题,做埋盲孔还是存在一定风险的,能用过孔的地方尽量多使用过孔来做最好,因为多一个埋盲孔就多一个不确定因素,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孔而废了一块PCB.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你想多了...这么小的孔...锡膏处于液体的张力原因这么小的过孔锡膏是漏不下去的...
至于第二个问 ...

明了,多谢

楼主:
后面了解过确实有焊接不良的情况,但是目前有成熟的技术处理,发张图留痕~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了解过确实有焊接不良的情况,但是目前有成熟的技术处理,发张图留痕~

主要还是看你的具体情况嘛,如果你的BGA空间大一点,层数多一点,或者空网络比较多一点过孔能不打在焊盘上就尽量不要打在焊盘上最好咯,毕竟万一虚焊掉的话就麻烦么.没办法也就只能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