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帮忙看下这电路!

楼主(2013-05-23):
在家帮忙看下这电路中的那个保护二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呢?

网友:
就是一个保护吧?当线圈中通电以后,会形成电动势,如果不加二极管的话,那线圈中存储的电动势怎么释放呢?

网友:
楞次定律(Lenz's law)

http://zh.wikipedia.org/zh-cn/%E ... 1%E5%AE%9A%E5%BE%8B

网友:
当继电器断开时,线圈上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会有反向的电动势,有这个二极管,就可以将这个反向电动势释放掉,避免线圈损坏

网友(点评):
線圈沒斷前三極管會先掛!>_<|||

网友:
是不是现在的专业课里没有模电??真的是好基础的东西,别人用上了,看不明白说明没印象哟。

网友:
三级管导通的瞬间,继电器内部的线圈马上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 阻止电流增大,则左+ 右-  当三极管载止时,线圈产生一个反电动势,阻止电流减小,则左-右+,这个电压会叠加在5V上,如果不释放流很容易烧坏,三极管,所以加一个二极管, 如上图所示,负极接左正极接右,将后面那个感应电动势释放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