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变demo了,如何解决,求助

楼主(2013-05-24):
我的pads2007出现如下的错误,各位大侠有没有遇到过
就是在启动的时候提示:licensing error:
the system date appears to have been set back.Cannot continue.
比如今天是11月11日,我设置为11月14日就不会出错
以前用的都是好好的
是不是我的license过期了
恳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LICENSE,问题不大。

网友:
    不清楚的路过

网友:
    如2楼所言,再不行就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一下LICENSE,问题不大。

重装license是无法解决的,装了好多次了

网友:
    把环境变量删干净了,重新加licence是在不行重装吧

网友:
    重装是不行的,参考我的博客,看看有没有哪个文件的时间有问题http://drywell911.blog.163.com/b ... 005200711623150798/

网友:
    我的也这样,已经一个多月了,必须把系统时间调到2014年才行,软件重装了好几遍都不行,郁闷死我了!难道真的要重装系统才行吗?

网友:
    今天终于把这个问题搞定了,我电脑上原来装的是PADS2007.1版本,卸载掉,重新装了另一个版本PADS2007.4,然后就不再提示这个“the system date appears to have been set bac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