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芯片引脚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单片机配置引脚的时候有与之有相对应的寄存器相对应,FPGA芯片怎么配置引脚?怎么配置成输入输出,我看了很多的数据手册都没有找到怎么配置引脚?还请诸位大侠不吝赐教啊,谢谢啊,

网友:
不用专门配置成输入或输入。
只要在ASSIGNMENT里,将输入或输入信号分配到不同的IO管脚上,就OK了

网友A:
基本来说FPGA有专用输入时钟引脚,这个一般只是做外部时钟输入引脚用,专门引脚时钟偏移很小。
IO口多可以设置成输入输出

看下面一个例子:

module fuck1(a,b,c);
input a,b;
output c;
assign c = a && b;
endmodule

注意 input 就是输入引脚a, output就是输出引脚c、

输入输出取决于 描述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来说FPGA有专用输入时钟引脚,这个一般只是做外部时钟输入引脚用,专门引脚时钟偏移很小。
IO口多可以 ...

那可以这样理解,,,,FPGA的端口没有寄存器与之相对应,其端口寄存器可以随机分配!!!!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可以这样理解,,,,FPGA的端口没有寄存器与之相对应,其端口寄存器可以随机分配!!!!

可以,普通IO口多是这样用.
有些系列的比如专用时钟输入GCLK在分配管脚的时候分配为输出的时候有提示只能作为输入。
还有一些是专门PLL输出的,如果你要PLL输出从这组输出,延时偏移最小,当然不用这个功能,管脚说明是User IO的话,那一般IO多可以走的。

总之FPGA的IO可以随意排列,这样很利于走线顺畅和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普通IO口多是这样用.
有些系列的比如专用时钟输入GCLK在分配管脚的时候分配为输出的时候有提示只能 ...

我知道了。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