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层板这两种层叠哪一种性能更好?

楼主(2013-05-24):
第一种:top(信号层)-gnd-signal1-power1-power2-signal2-gnd-bottom
第二种:top(信号层)-power1-signal1-gnd-power2-signal2-gnd-bottom
两种层叠如上,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第一种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觉得第一种会好一点...

第一种会不会两电源层相互之间耦合干扰很大?

网友B:
top-gnd1-signal1-power1-gnd2-signal2-power2-bottom  这种比以上两种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p-gnd1-signal1-power1-gnd2-signal2-power2-bottom  这种比以上两种都好!

这种与第二种有什么区别 ?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种会不会两电源层相互之间耦合干扰很大?

可能会有这个问题存在,不过这个层叠也要看具体的情况来定..如果你的走线层比较紧张,一些重要的信号线也需要在TOP层进行走线的话第二层是个地层会比较好一点.这个就要看你自己来仔细衡量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种与第二种有什么区别 ?

主面一般在顶层,这就是区别

网友:
顶四楼的,想一起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面一般在顶层,这就是区别

这样啊,谢谢!那我准备调整下层叠结构~!谢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顶四楼,电源和地的回流要尽可能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与第二种有什么区别 ?

如果您的主器件面在TOP层,那么这种叠层方案会好一点;如果主器件面在BOT层,将这种叠层方案刚好反过来就可以了。
好处:1、a.表层一般都是器件面,第二层选择GND层,减小器件之间的回路面积。
b.当然您也可以选择POWER层,这样的话,表层器件回路面积就加大了。
c.您也可以将POWER层做为一个完整的电源平面,这种也可以(电源面回流嘛),但是信号回流最终还是回到器件中的地管脚(国际上的一种通用做法是,芯片内部都是以地作为参考地的),这样也就加大了回流面积。
2、电源层与地层相邻,电源层与地层之间形成一个平面电容(C=EA/d)。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距离越小,平面电容就越大。平面电容的作用是什么,我在这就不多说了。
3、信号层与地层相邻。信号线通过地层作为回路,回到器件中,同样的道理减小回路面积。
LZ上面说的第一种方案最大的问题是两个电源平面相邻了。电源噪声会很大,两个电源面之间相互影响,电源可能会不干净。
第二种方案,如果主器件面在BOT层的话,还是一种比较好的叠层方案。
这样子说不知道对您有没帮助。

网友:
第二种吧,保证电源的回流路径最小,第二保证信号的参考平面是紧耦合的.

网友(点评):
就是这个理

网友(2013-07-05):
LZ的层叠效果都不怎么好  4楼的层叠比较好

网友:
叠层有非常多的方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决定叠层的哦。当然,对性能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那就另当别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