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过孔的制作

楼主(2013-05-24):
大家好。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allegro16.3的过孔到底该怎么做呢?
这是我之前做的电路板。这上面是我之前做过的板子,上面既有盖了绿油的过孔也有没盖绿油的过孔。

上面有绿油和无绿油的焊盘都是一种做法
下面是我做过孔的方法。

哪里做的不对呢?
下面是我从allegro16.3上面找到的自带的过孔。它的规格是孔13mil,焊盘24mil。

网友A:
过孔,你不需要加Pastemask和Soldermask,其中Soldermask即我们所说的绿油开窗,pastemask为加锡的开窗。过孔不需要这俩,通孔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你不需要加Pastemask和Soldermask,其中Soldermask即我们所说的绿油开窗,pastemask为加锡的开窗。过 ...

您好,您指的通孔是插件元器件的引脚是吧。我现在知道焊盘制作工具里面的soldermask是指的不盖绿油的部分,pastmask是指的钢网开孔。
如果要做过孔via是不是就不用设置这两项数据呢。只设置beginlayer,default internal和end layer这三项数据呢?设置如下。

网友B:
没特殊需求不须加SOLDMASK层,PAST层,via孔完全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特殊需求不须加SOLDMASK层,PAST层,via孔完全不需要.

非常感谢您的讲解。在做过孔的时候Anti Pad选项是不是也不用填写参数了呢。就像我上图做的那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您指的通孔是插件元器件的引脚是吧。我现在知道焊盘制作工具里面的soldermask是指的不盖绿油的部分 ...

是滴

楼主:
OK,OK。非常感谢大家的指导,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做过孔了。之前我做的过孔都是用DIP封装的引脚直接当过孔用的,所以都没有给盖绿油。这在密集元器件电路板上是很危险的,一不小心可能就会短路。我现在积分还很少,所以没办法给大家很多分。那我就在这儿祝大家天天开心,工作顺利,财源广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讲解。在做过孔的时候Anti Pad选项是不是也不用填写参数了呢。就像我上图做的那样。

这取决于你的板子是否应用到负片了,在负片中才有作用的选项。

网友:
如果全部是正片没有必要加阻焊,这是造成有无绿油的关键因素,知悉

网友(2013-12-13):
会就很简单,、。。。。。。。。。。。。

网友:
直接跟厂家说明,通孔要盖绿油或者塞绿油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