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看下 这MOS管为什么关不掉

楼主(2013-05-24):
三极管 基级加高电平 三极管导通 将MOS G极拉低 然后MOS管应该关断啊 但multisim中仿真出来 MOS管输出还是为高,这是什么原因啊?请大侠帮看看呢

网友A:
接点2加100K或10K上拉,再试试。

网友B:
楼主,你确定你的三极管导通了将MOS G极拉低?你把示波器接过去把第2点测一下你就知道结果了

网友:
能关掉才怪,P管

网友C:
2拉低是打开......

网友:
同上,2拉低真的是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C:
2拉低是打开......

2拉低JFET是导通的

网友:
先多看下模电吧还是

网友:
有时候真无语。

网友(点评):
都快退隱江湖了,炮火威力還是不減!^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点2加100K或10K上拉,再试试。

supergo,俺是男滴的啊,头像是系统默认的,我修改几次都不成功啊

网友:
Super Go 版主直接出來說清楚!這樣大家比較清楚!

网友:
建议楼主去看一下三极管的工作原理,特别是NPN管工作的必要条件。

网友:
......你们这样搞以后我们这些菜鸟还怎么敢问问题,动不动就让去看模电.....谁也不是生下来就不是菜鸟

网友(点评):
誰搞你了???

网友:
你原理图上的2N2609是P沟道的JFET,不是MOSFET,它的转移特性Vgs=0时,这个管子是导通的。电流的Id是负向的,也就是原理图上从表流向电源,实际是这个电流很小,可以忽略,表与VCC直接相连,当然测得的是高电平。

你是把JFET与MOSFET搞混了。

声明下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也是菜鸟,还请高手拍砖!!!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确定你的三极管导通了将MOS G极拉低?你把示波器接过去把第2点测一下你就知道结果了

我的想法是:Q1导通后,线2接地 即Q1 G 极接地。 我是想在Q1 导通后,1脚没有输出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