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厂使用什么工具来对线宽、线距进行调整呢?

楼主(2013-05-24):
板子有阻抗要求,发过去后,板厂说要调整线宽、线距,而且是他们自己调,并不用我自己弄什么事情。

请问板厂是用什么工具来干这事的呢?

还有板子凭什么知道那些是差分线,然后将它们进行调整的呢?

网友:
有专门计算阻抗的软件如polar si9000。是不是差分线得看原理图设计得是不是差分信号。

网友:
板厂如果看不出哪是差分线,它们是没有能力去电路板的,是不是差一眼就看出来,因为差分走线和其它的不一样,是可以看出来的,再说你们还发给板厂一个生产文件!

网友:
肯定是你要告诉板厂了,可以截个图附在一个说明文档中

网友:
    需要阻抗控制的线一般需要用特殊的线宽,比如50欧姆单线用5.1mil  或5.9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