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铺地到焊盘或过孔形状怎么设置

楼主(2013-05-24):
AD10铺地到焊盘或过孔形状是6边形状,怎么改成圆弧形的?
在线等回复!!

网友A:
间距规则冲突了吧?把其他间距规则关掉,只留铺铜规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距规则冲突了吧?把其他间距规则关掉,只留铺铜规则试试?

额  …………
搞定了,稀里糊涂的搞定了……

虽然你说的不是我要的答案。仍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  …………
搞定了,稀里糊涂的搞定了……
虽然你说的不是我要的答案。仍谢谢你。

规则冲突

网友:
覆铜设置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