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一个关于BGA封装问题的问题

楼主(2013-05-24):
如图,BGA封装在PCB文件里的脚位排序正确,是A1,A2,A3.....,可把这个封装另存为到元件库后,到元件库管理去看脚位就变成了1,2,3....,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没有啊???

在文件下看脚位正常

在文件下看脚位正常

把它存到元件库

把它存到元件库

在元件库看刚刚那个封装,脚位不对

在元件库看刚刚那个封装,脚位不对

楼主:
沙发自己坐,坐等高手回答,不想重做BGA的封装

网友A:
我的是这样。9.5版本,编辑封装选择另存为,勾选图中这一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这样。9.5版本,编辑封装选择另存为,勾选图中这一项就可以了

谢谢,真的是这样,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