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依PAD大小创建shape到其它层

楼主(2013-05-24):
各位大侠,创建shape跟元件PAD大小一样的。用什么函数?

网友A:
    这是我以前问过版主的,下面是他的解答,给你做参考。
    ;;
    layer = "ETCH/TOP";(取过孔figure的层面,需要哪一层就填哪一层)
    x = car(axlPolyFromDB(ThroundPins_dbid ?layer layer ?holes nil ?endCapType 'ROUND))
    axlDBCreateShape(x nil drawing_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以前问过版主的,下面是它的解答,给你做参考。
    ;;
    layer = "ETCH/TOP";(取过孔figure的层面,需要哪 ...

    请版主帮我下问题,出哪?现在创建不了shape
    while(notdone
      lpins = 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Select Pins to convert to a golden shape."))
        if(lpins then
        foreach(pindbid lpins
              pindbid = car(lpins)
          layer = "ETCH/L7"
           polydbid = axlPolyFromDB(pindbid ?endCapType "ROUND")

           if(polydbid then
            axlDeleteObject(pindbid)
            if(! axlDBCreateShape(car(polydbid) t layer)  then
              axlUIWPrint(nil "** Error. Failed to create Shape from Pin. **")
            ); endif
            if(cadr(polydbid) then
                axlDBCreateShape(cadr(polydbid) t layer)  )
           else
            axlUIWPrint(nil "** Error. Failed to create Polydbid from Pin. **")
           ); endif
        ); end foreach pin
      ); endif
    ); end while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版主帮我下问题,出哪?现在创建不了shape
    while(notdone
      lpins = axlGetSelSet(axlSelect(?prompt ...

    测试没有问题,有可能是程序其它部分出的问题,建议把错误信息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