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10中关于铺铜的参数设置的详解!

楼主(2013-05-24):
关于AD10中的铺铜参数设置的详解,一个是SOLID,一个是HATCH的!主要是SOLID中的个别参数不明白!

网友A:
一般用第二种铺铜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第二种铺铜方式

我知道一般用第二种,因为第一种低版本99SE的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