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三极管静态工作点的时候运行以后什么都不显示

楼主(2013-05-25):
原理图上有各点的电压显示,我想看输出的信号波形,可是运行以后什么都没反应。 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错误

网友A:
Bias Point 分析模式,是看不到输出的信号波形。
要換成Time Domain分析模式才有波形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as Point 分析模式,是看不到输出的信号波形。
要換成Time Domain分析模式才有波形輸出。

嗯,谢谢,明白了。

楼主(2013-06-28):
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