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求助

楼主(2013-05-25):
我的办公电脑,win7、32位,专业版,想装cadence16.3,可是装完以后,点开orcad,系统提示msvcr90.dll找不到,怎么解决啊?都重装程序两遍了,结果都一样,确信不是安装方法的问题。

网友:
請參考看看,是不是環境變數造成的問題,請看下面帖子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2532-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41061-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58926-1-1.html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0424-1-3.html

网友:
小问题,应该是cadence和pads两个软件的路径问题,参考楼上的 环境变量path值顺序设定贴即可解决。

楼主:
多谢斑竹的帮助,我将cadence的路径移到了最前面,cadence就能工作了。但是,pads现在打开变得很慢很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斑竹的帮助,我将cadence的路径移到了最前面,cadence就能工作了。但是,pads现在打开变得很慢很慢了? ...

pads變慢是pads破解的問題,要刪除一些過多的license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斑竹的帮助,我将cadence的路径移到了最前面,cadence就能工作了。但是,pads现在打开变得很慢很慢了? ...

編輯 license文件,可以加速 PADS9.3 開啟的速度。

利用【环境变量】來查看 license文件放置於何處,
將【环境变量】裡面的 MGLS_LICENSE_FILE 的內容找出來,例如 c:\flexlm\LICENSE.DAT
用文字編輯器編輯該文件,只需要保留下面二行其餘刪除,保留內容如下: 《注意:我只有將前面文字寫出來,後面一堆文字數字還是要保留》

INCREMENT mgc_s mgcld 2021.010 ..............................
INCREMENT mentorall_s mgcld 2021.0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編輯 license文件,可以加速 PADS9.3 開啟的速度。

利用【环境变量】來查看 license文件放置於何處 ...

谢谢斑竹的回复,不过我这PADS是正版的,装的是企业网络版,没有LICENSE.DAT文件。
解决不了就算了,凑合用吧。
再次谢谢斑竹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