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PCB Planner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13-05-25):
1: allegro PCB Planner是做什么用的?

2: PCB Router是自动布线吗?我们一般布线是不是要跑到这里面去布线(跟pads 的ROUTER布线)?还是就在PCB Editor里面?

3: 当前使用的单位在哪里可以方便看到,PADS里面状态栏有显示我只会通过菜单查看
谢谢!

楼主:
SF,自己顶一下。想要这种效果

楼主:
有人知道不?

网友:
1、Allegro PCB Planner是专门为布局用的,有部分SI的功能,有部分布线功能,是两个的交集。2、PCB Router是纯自动布线器,不能手工布线,所以一般都不用它。3、用SKILL可以达到类似效果。

楼主:
感谢版主,因为我在Allegro PCB Planner用Place Manual -H放元件然后按F9,器件竟然不见了,而在PCB EDIT不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