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对用手拉还是用布线器?

楼主(2013-05-25):
差分对用手拉还是用布线器?哪个好?各位大神们!

网友:
    当然手拉!!

网友:
    router 拉。很方便。

网友:
    布线器也要用手拉,用脚?

网友:
    router里面设置好差分规则,在里面连会很快,很好啊。

    tfg
    恩

网友:
    一般都用手拉,布线器做出来的线,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而且规则设置起来好麻烦,规则没把握好,做的线就会遗漏些问题。

网友:
    我一般用router拉

网友:
    router方便快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