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不能使用问题

楼主(2013-05-25):
前段时间装了几个skill,后来先是conv(单位转化)不能使用了,导致转化很麻烦,现在连grids(格点)也不能用了,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3-07-11):
和你同样的问题,后来你有解决么?

网友:
LZ是来卖萌的吧
导致"不能用"的可能性有千千万,请LZ形容出错原因和具体加载过程,会有人愿意帮助你的

楼主:
运行Skill的时候会出现错误提示:
E- *Error* axlFormDisplay: argument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 - nil

网友:
1,查看当前design目录下有没有对应这些skill的*.form文件
2,如果有,查看skill axlGetVariable("formpath") 这个语句的返回值有没有包含".",如果没包含就把"." 加进这个环境变量中,提升到第一个位置
  如果没有,联系这些skill的作者

楼主:
好的,感谢,我先试试

网友(2022-11-09):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我先试试

    #1 should be any user-defined (other) type (type template = "ogg") - nil
    这个解决方法没有看懂能详细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