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表确定爬电距离

楼主(2013-05-25):
我们的产品是风阀执行器,电路板污染等级2,材料组3a.AC220V输入,L与N之间,高低压之间爬电距离需要符合如下标准,摘自 EN60730。对于220V的L线与N线的爬电距离,查表,额定电压选250V,污染等级2,材料组3a,可知为2.5mm,如下图

但是对于高低压之间的爬电距离(L或N与低压电路的爬电距离),额定电压应该选多少呢?

网友A:
分享精神可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享精神可嘉

共同进步嘛,哈哈。蹄子哥,220V与低压之间的 额定电压 应该怎样确定啊??

网友B:
我们一般用的是material group的污染等级2级II,即1.8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用的是material group的污染等级2级II,即1.8mm

你们用的材料组2?

高低压之间爬电距离你们如何确定啊?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