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 Orcad原理图中插入EXCEL表格

楼主(2013-05-26):
我想在原理中插入一个EXCEL表格,用于标注一些逻辑控制信息,以方便查看。但现在有两个问题?
 我已知道 :插入EXCEL表格就在:插入——OLE对象——EXCEL

1如何设置所插入EXCEL表格的格式,如我想插入一个3列3行的,怎么设置?
2插入表格底色是白色的,通过设置其底色还是不能设置 其和原理图底色一样颜色,有什么方法吗?

网友:
OLE 裡面的 EXCEL 與 ORCAD 之間是沒關聯的【匴是 ORCAD 只是放置外來的一個物件】,所以 ORCAD 的背景顏色是無法傳遞到 OLE 裡面的 EXCLE。

建議是先開啟 EXCEL 文件,在 EXCEL 裡面打好文字、調整好格式、設計好顏色,然後將選取的區域範圍黏貼到 ORCAD 的 OLE 裡面 EXCEL。

网友A(2014-03-24):
    这个EXCEL的大小如何控制,发现显示总是不如意,没有直接插入几行几列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EXCEL的大小如何控制,发现显示总是不如意,没有直接插入几行几列的呀?

沒有辦法直接插入預設大小的表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沒有辦法直接插入預設大小的表格。

请问下你插入EXCEL用的什么方法,难道要place rectangle,用这个绘制一个表之后再place  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