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铺铜问题

楼主(2013-05-26):
5金币
各位,见下图,两块板子设置相同,为什么铺铜后的效果相关很远。望回复!~~~

网友:
    规则设置不一样所以铺出来的铜不一样

楼主:
    回答不正確。。。  所有的設置都是一樣。。。

网友A:
    下面那个是负片,过孔的隔离环比上面正片铜到孔的间距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是负片,过孔的隔离环比上面正片铜到孔的间距大

    那請問如何變成一樣的呢?

网友:
    过孔尺寸不一样吧。第二块板子过孔外圈明显很大。铺铜又没有过孔覆盖所以过不去。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那个是负片,过孔的隔离环比上面正片铜到孔的间距大

    这样吗,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如何變成一樣的呢?

    负片就按图中标示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如何變成一樣的呢?

    还可以在层设置里面直接把负片改为正片,层设置一样,然后规则直接调用上面那个板的

楼主:
    問題已經解決,這個主要是因為鋪銅大小而產生的問題。選擇覆銅線(Plane Area畫出來的線),右鍵--Properties.. -- 最下麵的Parent,在Line settings--Width中設置鋪銅大小即可達到一樣的鋪銅效果。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