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3 坐标绘制命令iy 怎么用不了

楼主(2013-05-26):
allegro16.3 坐标绘制命令iy 怎么用不了

网友:
你有选择命令么?

网友:
IY空格 然后才是数字

网友:
iy 加空格了吗?

网友:
前面的命令 NO element found 是不是没选择好元件 啊

网友:
如果选择了命令还不行的话,应该是工作界面太小了,改大点。

网友:
funckey x pick或许可以。

网友:
好像16.3版本没有 iy这个命令,我都是用 ix 0, 数值 的命令, 16.5可以使用 iy 命令了

网友:
中间加空格。。。你的木有空格当然不行。

网友:
应该是没选中器件

网友:
    15.7都可以使用IY这个命令

楼主:
    可以用了,要ix 0 iy a 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