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16.3的朋友请帮忙看下?

楼主(2013-05-27):
A Region_Name property can only be set in a Symbol
本人刚开始使用16.3版本,想要在BGA旁边设置一个规则区域。
画了个shape.在Edit property的时候,想设置region name 的时候提示的错误。请问我要怎么做才是正确的?

网友:
选中你画的shape。在右侧option里面有assign to region 填名字就行!

网友:
shape时要选择好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