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杜绝原理图里连线虚接??

楼主(2013-05-27):
这个脚,不注意根本发现不到。走线的时候也没注意,板子回来了才发现这个引脚根本没网络(是悬空的),被坑死了。请问下有什么办法杜绝这个情况?
原理图里错点伤不起啊。

虚接

虚接

楼主:
这个连线也偏了,但是却是正确的。没搞明白啊

网友A:
lz栅格点设置太小了吧,引脚都在栅格点上应该就没问题了,一般原理图栅格点是10

网友:
    同意楼上的,设置好栅格就不会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栅格点设置太小了吧,引脚都在栅格点上应该就没问题了,一般原理图栅格点是10

    当时确实没注意,回头看了下设置,栅格设置的都是5. 不知这算不算小了而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ERC自检,这是最实际的解决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RC自检,这是最实际的解决办法,

    设置规则,DRC 是基本的自动操作。栅格 可参

【给初学3-1】"off grid ”不值得困惑初学者的警告_[中国印制电路行业排行榜]
    http://www.pcb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6905&fromuid=6331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规则,DRC 是基本的自动操作。栅格 可参

    【给初学3-1】"off grid ”不值得困惑初学者的警告_[中国 ...

    原理图一直另一个同事维护,板子回来了测试有问题,才发现了这个问题。grid设置很重要啊!!!
谢谢楼上各位的解答。

网友:
    做DRC就能发现问题啦

网友:
    一般制作元件都是用10或者整除以及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