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使用问题

楼主(2013-05-27):
想法:多个同类型芯片使用同一个有源晶振
不使用分频器件的情况下,这样的一个有源晶振(10~30MHz)输出端并联输出几路时钟
最多能出几路,需要考虑哪些因素?有木有哪位大哥使用或者试验过。

网友:
这个用到过很多,我最多使用过1分4的~

网友A:
这个常见,30M的一般了,输出从两路到十几路左右都有。
需要考虑最主要的就是负载问题,简单的情况一般加个差不多一分多的BUFFER就可以了
再高频就需要专业更专业的芯片了,atmel   TI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常见,30M的一般了,输出从两路到十几路左右都有。
需要考虑最主要的就是负载问题,简单的情况一般加个 ...

受益了,谢谢指导。准备搞个一分三的,保险起见还是预留一个晶振位子。
或者按你说的加个BUFFER,不过还要考虑下成本。刚工作没多久 还不太了解行情。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84998-1-8.html

如上討論,經第二顆反相器(Inverter)之後扇出(Fan Out)能力大增,一般推 4 ~ 8 路是沒問題。

Perfect! 斑竹的强大是小弟们的福音啊
斑竹依旧那么给力!

网友:
建议不要一颗晶体去推几颗芯片,  每颗IC都有一定的分布电容,如果几颗IC同时使用一颗晶体,IC累计的分布电容大于晶体的CL  振荡频率就像偏移.  你要看下你的晶体SPEC,然后再判断用怎么使用.

反对!: 5.0
反对!: 5
晶体已经在第一个反相器的电路里震荡了......

网友:
像版主说的加了驱动后驱动几路负载应该是没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