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阻焊层的疑问?

楼主(2013-05-27):
之前做的板子,在单层模式下显示,阻焊层显示的是负片,即焊盘显示出来阻焊层,其他无显示;而这次却相反,整张图都显示阻焊层,焊盘无显示。
请问,怎么将显示模式调整过来。

网友A:
没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起码阻焊层是不会负片显示的,你的负片概念不清晰吧?传张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起码阻焊层是不会负片显示的,你的负片概念不清晰吧?传张图片看看?

 且不说我的提问表达清楚没,在质疑别人观点之前,是否先确定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要是自己都模棱两可的话,怎么能准确的帮助别人;对于负片的概念,很想请教您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set to default,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楼主想表达什么?起码阻焊层是不会负片显示的,你的负片概念不清晰吧?传张图片看看?

他说的意思很简单...其实就是solder层...比如top solder层焊盘的地方会显示出来...而实际的呢我们看到的该焊盘的区域绿油是被开窗的...和负片层的显示形式一样...可能是你没有理解到他说的阻焊层是什么东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萨!

o+p,左下角,就是恢复最初设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意思很简单...其实就是solder层...比如top solder层焊盘的地方会显示出来...而实际的呢我们看到的该 ...

图2是常规的设置,图1不知是否大神们说的现象?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想把阻焊层由负片变正片,小弟表示不知道,等大神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想把阻焊层由负片变正片,小弟表示不知道,等大神回答~

我的意思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的阻焊层(solder层)变成了正片,我想请教怎么将正片变成负片,正常输出应该是负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2是常规的设置,图1不知是否大神们说的现象?

正常的是第2个图,我的现在显示的是另一种情况;
实在是没有办法截图。我上网是在虚拟机上,工作是在本地。本地的文件不能拷贝到虚拟机。
其实只要能修改下solder层的显示属性就好了,问题是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的是第2个图,我的现在显示的是另一种情况;
实在是没有办法截图。我上网是在虚拟机上,工作是在本 ...

你这个问题是在你输出gerber的时候solder层显示的是负片还是你在看PCB文件的时候solder层显示的是负片形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是在你输出gerber的时候solder层显示的是负片还是你在看PCB文件的时候solder层显示的是负片形式 ...

gerber显示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就是送出去制版的时候,工程确认文件说有些焊盘没有阻焊层,我检查的时候发现,PCB文件solder层与之前的PCB显示正好是相反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gerber显示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就是送出去制版的时候,工程确认文件说有些焊盘没有阻焊层,我检查的时候发 ...

你是不是把这里勾上了?????
勾上了以后阻焊层就是负片显示了....

网友(点评):
斑竹好强大,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把这里勾上了?????
勾上了以后阻焊层就是负片显示了....

斑竹,是这样子的,我搞定了。
另外,我一个接插件的焊盘没有SOLDER层怎么办?用solder层画上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斑竹,是这样子的,我搞定了。
另外,我一个接插件的焊盘没有SOLDER层怎么办?用solder ...

焊盘没有solder层?难道是库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异形焊盘时,不能直接通过放置焊盘来达到要求形状,就会用一些FILL之类的东西充当焊盘,这种的话都是需要自己在做库的过程中手动给这个焊盘添加相应的solder层图形的,,你可以去库里面看看是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没有solder层?难道是库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异形焊盘时,不能直接通过放置焊盘来达到要求形状, ...

搞定了,是库的问题,整个库那么多元件,就一个接插件没有solder层,已经搞定了。谢谢哈

网友(2013-07-18):
引用 网友C:
焊盘没有solder层?难道是库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异形焊盘时,不能直接通过放置焊盘来达到要求形状, ...

请问,在做库的过程中,怎么手动给焊盘添加相应的solder层图形?

楼主(2013-10-22):
引用 网友C:
焊盘没有solder层?难道是库的问题?有些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异形焊盘时,不能直接通过放置焊盘来达到要求形状, ...

小柒童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柒童鞋

干嘛呀...闲的蛋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干嘛呀...闲的蛋疼了?

 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