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阻如何换PIN对,求解!

楼主(2013-05-27):
    一般的换PIN都没问题,但是这个排阻换PIN对,我就郁闷了,求大虾解答!!

网友:
    1、把这个器件的decal和part存在库里面
2、在库里面删掉part,重新建立一个part,新建part的过程中任何参数均默认,只把其decal添加进去。保存。
3、在PCB上更新该器件。
    然后换PIN

    tfg
    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