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LLEGRO 16.3层叠的显示问题

楼主(2013-05-27):
请教各位大神,小虾偶尔看到别人做的文件中可以显示层叠结构,如图:

请问这个是用什么方法加进去的

网友A:
在manufacturing -drill层或者board geometry - fabrication_notes加的line或者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manufacturing -drill层或者board geometry - fabrication_notes加的line或者text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数据是写上去的,而不是像drill列表是导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数据是写上去的,而不是像drill列表是导出来的?

那当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

oh,原来如此,多谢了

网友:
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