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封装

楼主(2013-05-27):
请问 怎么使用向导生成如图管脚交错型的BGA封装?可以生成吗

网友A:
先把中间的点都补上,例如你现在每排31pin那就要设置成61pin,每列30pin就是59pin。之后按照正常方式进行下去,到挖掉中间部分矩阵的那一步选项中把最后一项的对勾点上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中间的点都补上,例如你现在每排31pin那就要设置成61pin,每列30pin就是59pin。之后按照正常方式进行下 ...

可以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