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引脚的地焊盘脚与地网络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3-05-27):
大部份芯片引脚的地引脚焊盘与PCB板上地孔,是通过一段导线连接再打孔的,为什么要通过一根导线再打孔.白色网络为GND

网友:
芯片的地管脚要想与地平面相连,当然要打孔了。因为不能打在焊盘上(会增加制板费用),就要用到线引出打孔了。这就是所谓的扇孔。
我不知道你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
另外如果有长段的地网络连线,可能是对某网络进行了包地处理。

楼主:
楼上的回答有一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