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ipTrace教程!!!!

楼主(2013-05-27):
有人用过DipTrace软件吗?有教程吗?

网友:
有視頻,英語的

http://www.diptrace.com/tour/

网友(2013-07-21):
画PCB就会这一个,用着还可以!有时间交流一下!

网友A:
说到这个,有个疑问,这个软件拉线出去,当要和另一条线重叠时,也不会提示,就那么的叠上去了。虽说推挤有点难,但是拉线遇到早先已经放好的线,那应该拉不过去才对,或者提示一下也行啊,是哪里有设置吗?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到这个,有个疑问,这个软件拉线出去,当要和另一条线重叠时,也不会提示,就那么的叠上去了。虽说推挤有 ...

你好!如果是画原理图时,重叠不连接时,没有提示,重叠连接时,会有一个小圆点(表示以连接)。画PCB时,怎么重叠都不提示,但是可以用软件的“校验”---“检查设计规则”或按键盘上的"F9"就会出现错误提示。校验是专门查错的功能,可以检查电气规则和对照原里图检查PCB是否出错。不知道说的是不是你想知道,有时间可以一起共同学习一下!刚刚来这里,原来没发现网上用这个软件的。

网友:
说的是PCB的问题。我觉得这样很不方便的,要等线放好了再来检查,它应该走不过去才对。做不到PADS、EXP的推挤,也应该能做到拉线的时候遇到另一条同层的线,至少不能直接就叠上去吧。

原来想自己私底下用用,结果发现这个问题,很不爽。其他的和PADS或EXP相比,各种不适应,但也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