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关于16.3安装问题

楼主(2013-05-27):
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成功了,后来软件出问题,就卸载了,重新装, 结果就出现这个问题,总是未响应

网友A:
解决两种方法:
1.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注册表没有清除干净,清除干净再安装。
2.如果第一种方法不行,就只能重装系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两种方法:
1.第一次安装的时候注册表没有清除干净,清除干净再安装。
2.如果第一种方法不行,就只能 ...

怎么清理注册表啊

网友B:
实在装不上去,就重新装系统,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装不上去,就重新装系统,哈哈

刚重装了没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