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均衡器电路的点疑惑,求指点

楼主(2013-05-27):
运放反相端,PNP集电极接电源VCC,这样做是出于什么目地呢?没看懂PNP如何导通

楼主:
    没人回复??

网友(点评):
好吧!圍觀一下。>_<|||

网友(点评):
好巧喔!在這又遇到狗大人。 ∩_∩

网友(点评):
咦~你也來了?咱們一起上茶館聽聽小曲吧!

网友(点评):
狗大人?难道都是GO?

楼主:
    求指点啊

网友A:
    PNP接集电极VCC只是给运放反向输入站建立虚地, 三极管在这是一个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而feedback电阻,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要接要接在三极管发射级.   经上是

网友B:
    个人认为,这里的三极管就是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的作用;而4楼说的反馈电阻接在三极管发射极的原因主要是形成负反馈,只有这样接才满足线性放大器的相位条件!!否则如果反馈电阻接在三极管的基极的话形成的是正反馈,会产生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这里的三极管就是对输入信号进行放大的作用;而4楼说的反馈电阻接在三极管发射极的原因主要是形成负 ...

三极管发射极没有偏置电压,而且集电极是正偏的,不满足放大的条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P接集电极VCC只是给运放反向输入站建立虚地, 三极管在这是一个共集电极放大电路.
    而feedback电阻,我也 ...

不过还有人说是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三极管发射极没有偏置电压,而且集电极是正偏的,不满足放大的条件哦

    电路确实比较怪异,按照我的这种分析我臆测下flywinder的问题,不知道对与不对?
1、三极管发射极的偏置电压可以通过运放输出端的静态输出电压提供;条件是运放采用单电源供电,其静态输出电压一般为1/2供电电压;
    2、三极管集电极接VCC确实很怪异,但如果保证此VCC电压低于运放供电电源电压的一半的话(即低于运放输出端的静态输出电压),还是可以保证三极管的集电结处于反偏的状态;这样三极管也是可以处于放大状态的;
不知道电路的实际功能和作用是不是让电路处于线性放大状态?如果是且电路图没有错的话,我这样从原理上也能分析的通。呵呵,大家讨论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确实比较怪异,按照我的这种分析我臆测下flywinder的问题,不知道对与不对?
1、三极管发射极的偏置电压 ...

    这个电路确实能跑起来,而且是放大了信号

但是这个电路中

      1.是双电源±12供电

      2.VCC和运放的电源一样是12V

所以比较费解啊

网友:
    哥们, 请你仔细查查 2SC4220 是NPN 还是PNP , 不能看图啊 , 别个画错了,无法分析啊·····明显是对信号进行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