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可以向pads对比出eco文件,然后倒入ECO文件更改PCB吗? 有这功能吗?

楼主(2013-05-27):
    allegro可以向pads对比出eco文件,然后倒入ECO文件更改PCB吗?
    有这功能吗?

楼主:
    向改为像

网友:
    ALLEGRO直接在ORCAD里修改,再生成导入即可
如果想对比两个原理图的差异,可以使用这个工具https://www.eda365.com/eda365lib/eda365tools/index.php#

网友:
    用PADS的思维去操作ALLEGRO是错误的,orcad导出网表,在allegro直接导入即可,不用对比,一步到位。